设计一个模拟装置中的问题

楼主(2017-04-07):
该装置可以使相连接的物体产生锥形旋转运动(公转)和物体的自身自转运动。自转采用电机,在自转达到某一转速时,电机与物体分离,使物体尽可能在小的摩擦力下自由转动;同时,物体的锥形运动采用另一个电机带动物体(物体尾部带有钢丝绳,在某一转速下,物体可以产生锥形转动)。我现在的问题是
1、自转运动使用安全联轴器,但是该安全联轴器是无法判断转速的变化?
2、即使安全联轴器在某一转速下后分离,但是一旦转速下降后,安全联轴器又将会回到常规状态?

网友A:
兄弟,不得了,我真的以为是神州18空间对接呢。开个玩笑。认真回答:
1、自转运动使用安全联轴器,但是该安全联轴器是无法判断转速的变化?联轴器上贴片来实现。
2、即使安全联轴器在某一转速下后分离,但是一旦转速下降后,安全联轴器又将会回到常规状态?加装复位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得了,我真的以为是神州18空间对接呢。开个玩笑。认真回答:
1、自转运动使用安全联轴器,但是该 ...

空间实验中差不多的一个应用吧,主要模拟太空对接时的环境(自转+公转)。
现在有一个粗略的想法:自转采用电磁离合器+电机,且电机与电磁离合器的电源串联,当达到转速后断电,电机、电磁离合器与连接件之间的连接会直接断掉,使连接件自由自转;公转采用类伞形的结构,保证其保持在某一个角度公转。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自转用电机内部结构,将连接件作为转子,钢丝绳上采用定子,通电自转,断电后转子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自转(类似于钢丝绳上连接的是一电机)。
不知道这些想法能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