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减震器的作用有多大?

楼主(2017-04-07):
各位大侠,小弟目前在做一款产品,因为震动较大噪音较大,于是选择使用橡胶减震器进行缓冲,
但是现在发现橡胶减震器的效果与未安装橡胶减震器的效果对比,震动和噪音改变均不大。
请教下,橡胶减震器的实际应用场合?

同时请教下,针对震动和噪音,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橡胶减震器上的总重量约为6kg,橡胶减震器的直径25mm,高度20mm

下面的支撑板是2mm的Q235板,再往下是地脚

网友:
真没用心研究过,感觉是不是因为你支撑的板太薄了,之前用过减震圈,效果还是有的,不然硬连接震动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同来等大神讲解

网友:
通俗的讲,你选的减震垫太硬了,没有达到橡胶缓冲效果。
另外怎么看上去使用两层减震垫,设备与基础之间使用就可以

网友A:
橡胶减震器的减震效果也是受好几个因素影响的,不是用了橡胶这个材料就能有很好的减震效果的,你这个问题类似于汽车上的NVH。

  • 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橡胶
  • 橡胶的硬度是多少
  • 橡胶的结构(不一定是圆柱形的,其他形状的模具费用差不了多少)
  • 根据工况,你想要的橡胶刚度是多大很重要,这个可以用FEA算
  • 橡胶和金属接触的面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位移和扭转,也有可能产生噪音
  • 拧紧螺母的力矩多大,也就是橡胶减震器的预紧力多大,也需要考虑
  • 底部的金属板是不是有点薄,或者4个支撑点的距离有点大,容易导致金属板变形,那样噪音就很容易产生了

以上纯属胡扯

网友:
橡胶材料有很多种,不是说装了就有效果的。振动参数没有量化之前,买成品无法保证效果。建议先测试振动频率,推荐ACE VibroChecker,App免费下载,专业版要付费:

测试完成后会有对应产品推荐:
缓冲垫
缓冲块
气浮式减震器

网友:
感觉你中间连接的太多了,,刚性也不行

网友:
你的产品重量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是你的底板的刚性要够。

网友:
按振动设计检验 一下

网友:
是不是减震的部位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减震器的减震效果也是受好几个因素影响的,不是用了橡胶这个材料就能有很好的减震效果的,你这个问题类 ...

多谢多谢

网友:
隔振系统和振幅,振动频率都有关系。设计遵循一定的原则,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再多看看理论知识进行改进。

网友:
不能全靠减震吧。

网友B:
其实这种橡胶减震器的效果是有的,只是比较硬,跟它联接的板需要有一定的刚度,我之前使用时是固定的10毫米的板;所以我建议你把那些薄板都加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橡胶减震器的效果是有的,只是比较硬,跟它联接的板需要有一定的刚度,我之前使用时是固定的10毫米 ...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
在机械工程中,分减震、缓冲、降噪。你的要求属于“降噪”
从照片看,那个减震器更像用于“缓冲”,也就是用在撞一下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上面所说的都是工程振动问题。一般是应该弄清楚振动情况,不过这需要比较扎实的功夫
从实用出发,建议弄块毛毡,垫在图中那两块钣金件下面。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不行,去买点粘弹大阻尼材料(不贵)。然后用胶水(502)贴在那两块钣金件上,每块板的两面都可以贴,然后再在阻尼材料(2-5mm)上贴一层铝箔(0.3-0.5mm)。从理论上讲,应该贴在振幅大的地方。可没有做试验,贴满也行了。
如果还不行,就需要认真做动力学试验,分析强迫振动曲线,有针对性的设计降噪方法。
或者,将详细的结构图贴出来。毕竟前面说的是很简单没有针对性的方法。但对抑制噪音肯定有效,只不过没有达到你希望的指标

网友:
上个月设备上一个气缸,我在导柱上装了减震垫。材料上写的聚氨酯,然后车间安排的用ABS工程塑料做的,装上去乓乓响,我没好气,喊采购按要求买了,换上去就没声音了。我还怕买错了,专门在网上找了图片给他看。
说具体点,机械设计手册,弹簧那一章最后一节,是叫橡胶弹簧还是叫什么弹簧的,不记得了

网友(2018-07-27):
可以参考米思米上的选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