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mm铝板到底该机加工还是激光切割呢?

楼主(2017-04-07):
如题
材料:6061

外形尺寸:997*747*10

网友:
精度要求呢?

网友A:
激光切割铝合金影响激光设备寿命,一般的厂家不会做,建议机加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影响寿命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考虑用水刀。

网友:
还是激光切割可行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了

网友:
高反射材料

网友:
精度决定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铝合金影响激光设备寿命,一般的厂家不会做,建议机加

铝是高反射材料,激光吸收率很低,反射很高,反射会损坏器件

网友:
铝料使用机械加工还是很快的,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使用激光加工

网友:
机加吧,激光不适合铝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受教了

网友:
水切割   10mm厚的铝板可以±0.5

网友:
铝件激光切割,成本很高啊
反光厉害,
但是不是说不能用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铝合金影响激光设备寿命,一般的厂家不会做,建议机加

铝合金高反现象严重

网友(2017-05-21):
激光做不到10mm吧

网友:
10mm激光做不到吧

网友:
10mm厚铝板建议用机加工,激光能切但是一般厂家不会作,我们作设备的就怕客户要切铝板,薄的还可以,厚的根本不能保证每次都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