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螺纹加工的下料

楼主(2017-04-07):
各位师傅们,我想请教一下加工这种内螺纹,下料的孔径一般取多少4 H: ~6 F5 X- M7 D

网友:
不要为省一点料造成废品。

网友:
铜螺母,梯形螺纹,按手册差标准小经就行。

网友:
梯形螺纹螺距为8左旋(又叫反扣)

网友:
干废就真没得挽回了

网友:
小批量做,这种烊铜料,内孔留余量单边2吧。

网友:
确定螺纹小径后,再留余量,至少要车平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