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能装SW2014吗

楼主(2017-04-07):
xp 能装SW2014 SP5 32位的吗?

网友A:
XP??O(∩_∩)O哈哈哈~,握个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O(∩_∩)O哈哈哈~,握个抓

能不能装?

网友B:
solidworks2014版本是最后一个支持32位系统的版本。最低系统要求是WIN7,你可以换个32位WIN7就可以使用2014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2014版本是最后一个支持32位系统的版本。最低系统要求是WIN7,你可以换个32位WIN7就可以使用2014 ...

谢了

网友C:
2012最后支持XP系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2最后支持XP系统的了

热心助人 赞一个

网友:
装不了,XP只能装SW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