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SW做的 机械臂 旋转取放料的动画

楼主(2017-04-07):
贴一个最近用SW做的机械臂的动作动画
功能是,针对80寸 平板的自动取放料,先运动到取料位置,取料后,旋转90°,进行放料动作。
因为整个悬臂较长,平板较重,所以还有一个收缩的动作,减少R,转动惯量。

对SW的motion功能一直很无语,做好的动作,SW自己计算的时候都ok,不管是动画还是基础运动 还是motion,都理顺了。
但是就最后一步——生成动画视频的时候(强调:只是把以及连贯动作的动画,做一个输出视频的动作),就各种崩溃。
那天做这两个动画,晚上8点就把动作都ok了,然后就进入各种崩溃中,反复折腾到10点,哎。

我一直很好奇,莫非是因为是盗版的SW缘故?
这么多年,在SW的各种崩溃中,慢慢也摸清这妞的怪异脾气了(~ o ~)~zZ

网友A:
不是盗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盗版的问题。

大侠 您也受过其害么~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主要是三维档 都在SW里画了,配合了,就不想导出到Adams里来做
有时候想偷懒,借用SW的集成,省点事
结果也不知道是得是失
    费了那么多时间来适应motion的 实体接触、马达设置 等各种内置bug的功能
    回头想,是否还不如当初早点放弃,动作分析这块转去Adams,也许现在adams的技能早就精进了(~ o ~)~zZ

我现在用的取巧的办法——SW motion计算 模拟ok后,用录屏软件来录制 ╮(╯▽╰)╭

网友:
这个试过,软件中运行很好,视频中却是各种问题。最后导出edraw了,里面动画演示没问题。还不跟直接到adams中,以后分析要省事的多。

网友(2019-04-29):
老哥,有教程吗。想学

网友(2019-06-06):
大哥,有教程吗。想学

网友(2019-09-07):
大神,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