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轨迹请教

楼主(2017-04-07):
如图,我用sw做运动轨迹,发现绕一圈的轨迹和实际轨迹有比较大差距,我是用输出csv文件得到的轨迹坐标,然后新建文件通过xyz插入曲线,请问怎么才能得到正确的轨迹零件?

楼主:
求赐教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你要赐教啥,你这图有运动机构吗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楼主实际想得到的是“走四方”的运动轨迹吧,想通过这种方式反推?
记得看过介绍随身听磁带调整机构,走的就是矩形轨迹,好像是五连杆还是六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际想得到的是“走四方”的运动轨迹吧,想通过这种方式反推?
记得看过介绍随身听磁带调整机构,走的 ...

是的,请大神指教

楼主:
有个动画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赐教啥,你这图有运动机构吗

请看一下7楼,我发了个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大神指教

别客气,推荐查一下《机构设计-----分析与综合(第一卷)
这本书里有你要的机构,好像是课后习题中的一个,可能没有直接答案,有思路。
你找找吧。

网友:
这种轨迹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推荐查一下《机构设计-----分析与综合(第一卷)》
这本书里有你要的机构,好像是课后习题中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推荐查一下《机构设计-----分析与综合(第一卷)》
这本书里有你要的机构,好像是课后习题中的 ...

这书你有吗,电子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书你有吗,电子版

我在孔夫子上买的一本二手的,电子版的后来找到了,不过内容和纸质版有点不一样
我回去找找,找到了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孔夫子上买的一本二手的,电子版的后来找到了,不过内容和纸质版有点不一样
我回去找找,找到了发给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楼主留个邮箱吧,我找到了发给你。
不过我看了,那个轨迹不完全是矩形,可以参考一下
也没有细节数据,需要自己再研究了

网友C:
參考,是用宏找出运动轨迹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參考,是用宏找出运动轨迹點

大神,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个怎么实现的?

掃描的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个怎么实现的?

宏的取點座標,參看  http://www.cmiw.cn/thread-480824-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孔夫子上买的一本二手的,电子版的后来找到了,不过内容和纸质版有点不一样
我回去找找,找到了发给 ...

大神找到电子版了吗?求发一份。。。

网友(点评):
留下邮箱发给你

网友:
以5°間隔旋轉角度,用宏取得的點座標

運動軌跡點座標
     X                    Y

172.8445363        119.2320782

159.2095864        131.8535249

146.1353923        144.3063293

133.3434516        156.8791353
120.5494799        169.7441182

107.4232852        182.8766345
92.66536783        194.3849767

76.18283593        203.4552539

58.37796644        209.9013938

39.68374083        213.5495207

20.57222553        214.2323978
1.5734384        211.7789488

-16.74553612        207.144009
-34.4364797        202.7952084

-51.92497149        198.7919806
-69.54829609        195.0094141
-87.55504485        191.2912822

-106.1292497        187.5058972
-125.4319956        183.608277
-145.6600713        179.7201375

-165.5571305        173.6652495

-184.0270031        164.1500653
-200.8109863        151.514406

-215.6629052        136.1429999
-228.3552865        118.4414762
-238.6830993        98.82215904

-246.4650656        77.69813982

-251.543017        55.48329521
-253.7796652        32.5965247
-253.0547601        9.46968443
-249.2589903        -13.43973793
-242.2839117        -35.62775402

-232.0038257        -56.50639663
-218.2391365        -75.32822831
-202.4576384        -91.59732305
-187.2464995        -106.0069681
-172.8445363        -119.2320782
-159.2095864        -131.8535249

-146.1353923        -144.3063293

-133.3434516        -156.8791353

-120.5494799        -169.7441182
-107.4232852        -182.8766345
-92.66536783        -194.3849767
-76.18283593        -203.4552539

-58.37796644        -209.9013938

-39.68374083        -213.5495207
-20.57222553        -214.2323978
-1.5734384        -211.7789488

16.74553612        -207.144009
34.4364797        -202.7952084
51.92497149        -198.7919806

69.54829609        -195.0094141
87.55504485        -191.2912822
106.1292497        -187.5058972

125.4319956        -183.608277

145.6600713        -179.7201375

165.5571305        -173.6652495

184.0270031        -164.1500653

200.8109863        -151.514406

215.6629052        -136.1429999

228.3552865        -118.4414762

238.6830993        -98.82215904
246.4650656        -77.69813982
251.543017        -55.48329521

253.7796652        -32.5965247

253.0547601        -9.46968443

249.2589903        13.43973793

242.2839117        35.62775402
232.0038257        56.50639663

218.2391365        75.32822831
202.4576384        91.59732305
187.2464995        106.0069681

172.8445363        119.23207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找到电子版了吗?求发一份。。。

autumnlover1946@163.com,谢谢了~

网友:
motion的作法

网友(2018-04-16):
大神跪求谢谢了!10269492@qq.com可以留个微信发红包谢谢!

网友:
感谢大老,学习了

网友(2018-05-16):
厉害,高手高高手

网友(2020-09-15):
高手好多,学习中。。。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C:
掃描的作法

这个太牛了 不知道咋用 如果学习一下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D:
大神找到电子版了吗?求发一份。。。

求发一份。7552864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