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铝合金件,如何加工经济些?是一个摇臂件

楼主(2017-04-07):
图示,是一个铝合金的零件,如何加工,能够好一些。

补充内容 (2017-4-8 09:59):
这个零件是,五轴的摇臂,件数小于5,右边的不是两层,是铣出来的缺口,用于把接防护件。精度,暂时应该在IT7以上。要求左边的圆和中间的圆有个垂直度要求。
没弄过铝的,对铝件的工艺不熟悉,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有多少量?

网友(点评):
大约小于5件

网友:
能想到的工艺都算下就知道了。
而且数量,公差要求都没有

网友:
下面是2层板?

网友(点评):
不是,是洗出来的。

网友:
量大就铸造吧!

网友:
压铸最能省材料

网友:
这形状适合压铸

网友:
压模铸铝

网友:
量大还是压铸吧

网友:
只有几件的话,坯料就用动脑筋了,型材下料,锯床上把多余的部分锯掉,再上加工中心。精度要求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简易的通用夹具,多装夹两次都没关系,毕竟量太小,做夹具不划算。

网友(2017-06-09):
我们是做碳纤维机械臂的厂家,不过碳纤的有点小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我了解,QQ2331080951

网友:
人家就五件 还压铸  搞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