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车桥时候的差速锁

楼主(2017-04-07):
今天在德纳的一款车桥设计说明书上看到有差速锁选项,包括液压施力100%差速锁锁死,限滑,无旋转,想问一下这三个选项各代表什么意思啊,在选择车桥过程中该如何选择这三项啊

网友:
你会开车玩车不? on/off road

网友(点评):
这主要是工程机械的使用工况,跟私家车没多大关系。

网友(点评):
地球上的物理岂无关系

网友:
差速锁,就是将差速器锁止起来,让它失去差速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把左右两侧的车轮变成硬轴连接,两侧车轮的转速完全一样,这样就算一侧车轮打滑了,有抓地力的一侧车轮同样可以使车轮前进,不过这种状态是不能在铺装路面行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