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纹钢上的螺纹纹理用inventor怎么做出来呢

楼主(2017-04-07):
请问螺纹钢上的螺纹纹理用inventor怎么做出来呢?本来想用螺纹来做可是做出来不像,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软件雷同,供参考
UG:制作圆柱体--曲面造型1个凸点--增厚到圆柱体直径--镜像---等距复制N个--求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雷同,供参考
UG:制作圆柱体--曲面造型1个凸点--增厚到圆柱体直径--镜像---等距复制N个--求和

thank you!我去试试

网友:
基本上3D软件都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B:
我不懂这个专业的设计,胡乱做了个造型,是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这个专业的设计,胡乱做了个造型,是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想看草图,陈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这个专业的设计,胡乱做了个造型,是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厉害!陈老师,能否大致说一下制作过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陈老师,能否大致说一下制作过程吗?

我还以为您离开论坛了呢...
其实这个造型挺简单的,除非您对螺纹钢的形状结构没想明白,或者您自己连试试都没做就问。
再回答您之前,请说明:您做这东西想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您离开论坛了呢...
其实这个造型挺简单的,除非您对螺纹钢的形状结构没想明白,或者您自己连试 ...

我自己也做个一个但是和陈老师您做的还是差了很多。螺纹钢主要是防滑,用在爬梯上的。

网友B:
重问:
请说明:您做这东西想干啥用?
解释:这里是Inventor论坛,所谓“做”就是在Inventor中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问:
请说明:您做这东西想干啥用?
解释:这里是Inventor论坛,所谓“做”就是在Inventor中建模。

陈老师,是用来做爬梯的模型啊,练练手,我也刚接触inventor不久,在练习摸索中。把爬梯分成几个部分做再装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问:
请说明:您做这东西想干啥用?
解释:这里是Inventor论坛,所谓“做”就是在Inventor中建模。

螺纹钢用作爬梯的横档就像图片上的那样一级一级的,我也是用inventor建模的。之前楼上提的方法虽然是UG的但是提醒了我确实有办法做但是我用inventor做的还是有点不大好,没陈老师你做的完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钢用作爬梯的横档就像图片上的那样一级一级的,我也是用inventor建模的。之前楼上提的方法虽然是UG的 ...

如果您是做设计的,就应当知道在设计表达中,并非所有细节都需要出现。这个在机械设计几百年的历史上都是如此。
螺纹钢的凸纹,因为不会与结构中的任何别的成员产生装配关系或者形状关联关系,就不必作出。

这一点与您是否Inventor的新手并无关系,这是您现有的设计经验和规则的内容。
说到练手,其实关键不在于“怎么实现”,而在于“要实现什么”。如果您对实现对象的几何结构尚未理解,就谈不上怎么实现。您对螺纹钢的几何构成是怎么认为的呢?

另:您说“之前楼上提的方法”,我不知道行不行,玩软件,空口无凭,以模型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是做设计的,就应当知道在设计表达中,并非所有细节都需要出现。这个在机械设计几百年的历史上都是 ...

陈老师,我大致说说我的做法吧,我是先做了个圆柱体和斜面,然后分割面,在面上投影,在投影上用样条曲线勾出路径,再在样条曲线一头一尾做草图添加一个点和一个圆,再用放样,镜像,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大致说说我的做法吧,我是先做了个圆柱体和斜面,然后分割面,在面上投影,在投影上用样条曲线 ...

好的,这样讨论就能进入正轨了。
对您的建模过程,您认为有问题需要解决的部分是哪里?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镜像的这个结合面不是圆滑过渡的(见图2),看起来就不太像,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建模方法。陈老师,您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镜像的这个结合面不是圆滑过渡的(见图2),看起来就不太像,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建模方 ...

也许,您对这东西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吧?找一段真正的螺纹钢筋看看再说

网友:
早年陈老说的造型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纹钢用作爬梯的横档就像图片上的那样一级一级的,我也是用inventor建模的。之前楼上提的方法虽然是UG的 ...

容我插一句
螺纹钢做爬梯成本偏高(同直径下肯定是空心钢管便宜),而且螺纹的防滑效果并不好

老外的设备上有空心钢管做的爬梯,上表面用金刚砂(?)做防滑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我插一句
螺纹钢做爬梯成本偏高(同直径下肯定是空心钢管便宜),而且螺纹的防滑效果并不好

Thank you!你的建议很有价值。

网友D(2017-06-24):
不是这个专业的,凭感觉画的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专业的,凭感觉画的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