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体知识,淋雨水循环系统

楼主(2017-04-07):
问题一:实验要求每个喷头出口压力0.4Mpa,流量100L/min。一共六个喷头,请问泵的出口压力多大,如何选泵??
问题二:假设泵的出口压力0.4MPa, 主路分为六个支路,那么每个支路的压力是多少??
谢谢各位详细解答。流体学的不好。

网友A:
1.喷嘴出口一旦喷出,压力能变成动能,那么压力可以认为是0,0.4mpa说的是喷嘴喷水时的喷嘴前压力,这个压力由喷嘴流量特性,和流量决定。2.六个支路属于并联,支路压力等于系统压力等于泵出口压力。3.首先选喷嘴让其满足100l/min时产生0.4压差,然后选择一个流量600l/min,额定压力超过0.4的水泵。我用的水泵一般在100l,600的有点大,压力0.4一般水泵都能满足,建议用几个泵并联。

网友:
流量计算公式

网友:
流量计算公式!

网友B:
3楼的计算公式还是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喷嘴出口一旦喷出,压力能变成动能,那么压力可以认为是0,0.4mpa说的是喷嘴喷水时的喷嘴前压力,这个压 ...

多谢了。回答的很详细。假如我选的水泵出口是DN50的,到喷嘴支路管子由粗变细了,压力是不是就变大了??泵出口压力是0.4MPa,喷嘴压力是不是一定比这个大了??能加个QQ吗,以后我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qq 1825666196。我们公司做电气产品的,配电柜,发电机冷却设备。

楼主:
还有其他有用的公式吗, 我最近正好需要这个。图片能不能再给个清晰点吧。这是我画的水循环的管路图,有啥问题多多指教,多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有用的公式吗, 我最近正好需要这个。图片能不能再给个清晰点吧。这是我画的水循环的管路图,有 ...

蓝色的是水箱,水箱的水进入管道,经过泵,到喷头,喷头的水最后收集回到水箱。

网友C:
用离心泵+变频电机即可,调节变频器频率,进而调节电机和离心泵转速来达到你的设计要求。每款离心泵的样本上都有压头/流量/功率/效率曲线。至于压差在0.4MPa下能不能达到100L/min,那就要看你的喷嘴直径是否设计的合适了(喷嘴直径如果设计成可以调节的那就完美了)。。。。。离心泵的品牌从百度上一搜有好多。。。。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离心泵+变频电机即可,调节变频器频率,进而调节电机和离心泵转速来达到你的设计要求。每款离心泵的样本 ...

这是我选的泵 我需要一共六个喷头,总流量36立方每小时。实验要求喷头出口压力是0.4Mpa, 选择泵的出口压力小于0.4Mpa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泵出口是DN50的管子到喷头孔径12,截面变小,压力肯定增大了吧。 这个该如何计算呢。感觉好复杂,之前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选的泵 我需要一共六个喷头,总流量36立方每小时。实验要求喷头出口压力是0.4Mpa, 选择泵的出口压 ...

你选的这个泵和电机应该没问题,但是要考虑两个问题:
1、泵的出口到喷嘴之间的管路长度和弯头的数量,因为他们会产生沿程和局部压力损失,管路长度在15米以内应该没问题,注意管的内径也用DN50的才行;
2、水在喷嘴处需要计算一下,喷嘴就是一个小孔,从百度搜下小孔的流量公式,首先判断小孔的种类:细长孔、短孔还是薄壁孔,0.4MPa指的就是小孔的前后压差,通过这些可以判断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了。
备注:最好选用变频器电机来调节转速,喷嘴小孔直径可以调节,这两项会增加成本但是会预留设计余量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计算公式还是可以参考的

这个公式Q的结果我算出来怎么不是这个呢Q=0.035 根号P d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漂亮啦 ??

喷头压力0.4,泵出口压力会大于0.4,因为管路有沿程压力损失。我认为这个设计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根据流量压力选喷嘴,或者你自己计算但是计算的不能作为最终的还要做实验第二步根据总流量和压力选择泵和驱动方式,调速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改变总流量来改变压力。第三步,选择附件,过滤器调压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这个泵和电机应该没问题,但是要考虑两个问题:
1、泵的出口到喷嘴之间的管路长度和弯头的数量, ...

喷嘴是直接买来的,没法改变内径了。我想问假设泵出口压力是0.4Mpa,如何管径不变,由于六条支路并联,到六条支路上压力不变吧。 到喷头管径减小,压力会增大,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回答的很详细。假如我选的水泵出口是DN50的,到喷嘴支路管子由粗变细了,压力是不是就变大了?? ...

泵出口压力就是系统中压力的产生原,怎么会原来越高呢!出口0.4末端只会小!既定的泵的压力和流量成反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喷嘴是直接买来的,没法改变内径了。我想问假设泵出口压力是0.4Mpa,如何管径不变,由于六条支路并联,到 ...

这种理解没有问题,只是忽略了在管路中液流的压力损失,但是问题不大,金属硬管压力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嘴是直接买来的,没法改变内径了。我想问假设泵出口压力是0.4Mpa,如何管径不变,由于六条支路并联,到 ...

泵的出口是0.4MPa,那么到了喷嘴前,这个压力值由于沿程和局部的压力损失只会降低,不会升高,估计到了喷嘴前这个压力值=0.4-0.05=0.35MPa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理解没有问题,只是忽略了在管路中液流的压力损失,但是问题不大,金属硬管压力可以忽略

这条回复作废,以另外一条回复为准。。。

网友:
你的喷嘴孔径足够建立0.4的压力吗?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压力由负载产生,泵产生不了压力。

网友(2020-06-20):
泵不是根据扬程大是不是压力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