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的机床配置

楼主(2017-04-07):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今天有个朋友问我,说他有个客户要购买一台机床,其中有两项要求让他有点懵逼,一个是刀具在机外对刀仪上对刀后在刀柄上贴一个二维码,然后刀具装到机床上以后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把刀长自动输入到相应的刀补里,这个我好像在德国机床上见过,但怎么实现的当时也没有去仔细了解,第二项是防螺纹二次加工,主要是防止把加工过的工件误装夹再加工一遍,说通过一个什么激光啥的可以检测出工件上的螺纹是否已经加工过,这个我也没听说过,各位大师傅有知道的告诉一声怎么实现好吗,或者有谁会搞的,连工带料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第二项是防螺纹二次加工倒是没见过,但是机床自动检测,并且添加刀补见过,原理不知可否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项是防螺纹二次加工倒是没见过,但是机床自动检测,并且添加刀补见过,原理不知可否参考一下

想到现在,防螺纹二次加工应该可以通过视觉识别系统来实现的,刀长自动输入的肯定有,那家是刀柄上有个芯片,每次换完刀往芯片里输入新的参数,上机后机床会扫描一下,就是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家见过的了

网友:
社会进步,机床的功能也会变得多元化,记得以前用过的hass系统就有个自动对刀装置,美国雷神系统,红外对刀自动的,探头还能检查加工后的零件尺寸。楼主要的二维码应该不难,很多国内做机床软件的都能搞定。螺纹自动识别那得机床加装红外照相机拍照识别了,也能做出来,我们公司做的自动化设备也用过类似原理。plc和机床接轨就行。

网友:
扫码已经应用开了,我也是今天才听到

网友:
激光位移传感器其高精度能测出几丝的东西,只有肯投钱买高端传感器,什么样的功能都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