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是怎么理解的么

楼主(2017-04-07):
这个图1:他说因此零点位无效,是不是说比如我手摸此时的0线,相当于我和用电器串联,220/R用电器+R我=通过我身上的电流;2他说由于受到相邻的火线的电磁感应,有感应电压。这时候我还是手摸,是不是感应电压/R我+(220/R用电器+R我=通过我身上的电流)=我的最终电流?

网友:
完整资料发出来一起看啊.
不是你这么理解的,自己看 TT TN IT 去

网友:
 感应电就是导电设备外部所带的电。一般来说对人体没有危害。感应电对于比较敏感的电子设备影响较大,比如心脏起搏器等,因此装备此类仪器的人一定要注意。

网友:
如果是线路比较密集,设备比较多的,感应电也有可能电死人的,真不能开玩笑。

网友A:
楼主上的图是哪里出的,一派胡言!零线就是零线,跟地线是两码事,零线可以有条件的接地,但是很多时候不能随便接地。零线的电位与感应电关系不大,火线不是对地220,而是对零220,这是由变压器确定的。说感应电电不死人这不是放P吗,变压器出来的电不就是感应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的图是哪里出的,一派胡言!零线就是零线,跟地线是两码事,零线可以有条件的接地,但是很多时候不能 ...

你一下把我价值观都打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下把我价值观都打乱了

你想想啊,没电磁感应变压器怎么变压呀。

网友(2017-07-23):
电磁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