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齿轮测绘

楼主(2017-04-08):
这个是减速机上的一对齿轮轴和齿轮,求教怎么才能准确的测绘出齿轮的各项参数啊!

418189

418189

418190

418190

418191

418191

网友:
把能测量的尺寸全量一下,在CAD上一画,数据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你这个一换就是一对,齿面已经磨损这么严重了,肯定测量不出来,所以量好其他尺寸,特别是中心距,然后自己设计。

网友(点评):
齿面磨损成这样,之前还能啮合吗!!!这都把齿都磨没了,还能叫齿面磨损吗!

网友:
这测不出来了吧!!齿面磨损实在太严重了,都这样还能工作吗!!!!!!!

网友:
数一下齿数,测一下中心距,再自行设计看看

网友:
都磨成这样了,还测绘

网友:
只要不影响传动比已经受力都可以满足要求下,可以自己设计就行了!

楼主:
只能量出中心距,齿数,悲催的啊

网友A:
以前社区有个齿轮高手叫杨善梅,LZ去找找

网友(点评):
嗨 杨姐早就不回复这个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社区有个齿轮高手叫杨善梅,LZ去找找

好的,谢谢

网友:
没做热处理

网友:
直接把减速机弄到齿轮厂去,多花点钱让他们给弄,然后要份图纸就好了,不用自己算,以前见过齿轮厂这么弄不过要找好一点的齿轮厂,否则还不如不弄呢

网友:
只要测出齿数和模数其它的就能画了

网友:
齿根圆直径df能测量出来,根据公式df=m(z-2.5)算出模数m,再根据公式da=m(z+2)就是齿顶圆直径

网友:
根据中心距和传动比要求,参照废齿轮齿数和尺寸反推变位,公差选国标8级。
大齿轮用球铁或铸钢,调质,齿部淬火。小齿轮用20CrMo,调质后渗碳淬火低温回火。

网友:
测一下中心距,数一数齿数,满足他的速比就行了,反正是换一对,不是单配

网友:
渐开线齿轮,测量模数和齿顶圆,齿数。这三个量确定就能画齿轮。先确定模数。

网友:
要这个数据干什么啊!~定做吗?  都是成套的  直接成套购买可以

网友:
不直接找厂家吗

网友:
这齿都磨秃噜了,连个齿面都没有了,没法测绘

建议楼主数齿数,测绘中心距,根据载荷情况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