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转矩怎么算?

楼主(2017-04-08):
电机额定转矩怎么算??例如2.2kw的一般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额定扭矩是多少,谢谢!

网友A:
T=9550*P/N   如果是2.2kw,四级的电机,将数据带入公式,即为14.59KN/M

网友:
T=9550 * P / n T是扭矩 N是转速P是额定功率

网友:
功率比上额定转速。

网友:
9550*2.2/14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T=9550*P/N   如果是2.2kw,四级的电机,将数据带入公式,即为14.59KN/M

N.m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看来电机的选型计算,大家都是很在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9550*P/N   如果是2.2kw,四级的电机,将数据带入公式,即为14.59KN/M

功率的单位是kw,额定转矩的单位应该也是kn吧

网友:
我错了 ,刚刚问了一下度娘,你说的对,应该是N/M

网友:
电机扭矩单位是n.m,T=9550p/n,p单位是kw,n是r/min

网友(2017-06-27):
学习了,楼上的公式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