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关系

楼主(2017-04-08):
       机械教材上说形位公差包含在尺寸公差内。我一般是根据配合要求先选择尺寸公差,然后根据机械手册里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对应表标注形位公差。一般的小零件确实是形位公差远小于尺寸公差,可是下面这根长轴就不一定了。这个轴两头是H7的公差,按照机械手册的标准,同轴度公差可以选择6级公差,也就是0.06.明显大于尺寸公差嘛。如果这根轴再长一点,形位公差就更大了。这是怎么回事?教材有误吗还是我选择公差的方法不对?

网友:
独立原则知道吗

网友:
不矛盾。20+0-0.021是约束20的,0.06A是约束右边20与左边20的相对位置的。

网友A:
这个标法是不矛盾的。但是有两个问题:1、同轴度应该加直径符号;2、从图中数据大致判断,同轴度误差应少了一个0。如果真是0.06的话,不太符合实际。

网友:
形位公差很抽象,很难讲清楚,只能多看书,多思考。
要弄清楚尺寸公差----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的关联,可以试着把三者的公差带画出来,再看他们之前的重叠部分,然后再结合理论知识来分析就容易多了,

网友:
嗨 独立原则啊
你的尺寸公差“这个轴两头是H7的公差”是指轴头的尺寸公差啊,轴头的形状公差 同轴度是俩轴头的距离,距离的尺寸公差看看,嗨,你就是搞乱形位对应的尺寸额

网友B:
楼主,帮你纠正一点小错误
同轴度是要标Φ的,基准A和同轴度都应该标注在直径的尺寸延长线上,因为你想约束的是中心要素

另外我还有点疑问
“机械教材上说形位公差包含在尺寸公差内” 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机械教材,如果你的理解没问题的话,我想你一定看的是假教材。
形位公差有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只有在包容原则适用的情况下,形位公差才可以“包含”在尺寸公差内
第二个疑问是,”轴两头H7的公差,按照机械手册标准,同轴度可以选6级“,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版本的设计手册。据我了解到的,同轴度通常是根据功能要求定的,从未看到说要跟尺寸公差关联的说法。另外轴应该是用小写h7

以上,个人见解,如果有错误,请提出,共同学习

网友(点评):
挺专业的见解~

网友C:
你这轴是干嘛的?还有,这根轴加工成本,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法是不矛盾的。但是有两个问题:1、同轴度应该加直径符号;2、从图中数据大致判断,同轴度误差应少了 ...

机械手册第一册查询出来的公差,不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轴是干嘛的?还有,这根轴加工成本,你知道吗

我随手画画的,只想知道这个同心度怎么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你纠正一点小错误
同轴度是要标Φ的,基准A和同轴度都应该标注在直径的尺寸延长线上,因为你想约 ...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网友(点评):
又翻了一次机械设计手册,没有找到相关内容,可以贴图上来吗?

网友:
大家又要看书了

网友:
来吧,重温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D:
同轴度的公差是轴径的尺寸。。不是轴长。。你估计还没搞懂同轴度的被测要素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读书,也要甚解

网友:
这个东西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7#的兄弟已经讲得很到位了。我贴上自己收藏的一篇论文,供你参考吧。

网友:
包容,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轴度的公差是轴径的尺寸。。不是轴长。。你估计还没搞懂同轴度的被测要素

照你这么说,两个直径相同的轴。一个10mm,另一个1000mm。同轴度公差值一样?

楼主:
我知道。这是这个公差查出来的数值感觉有问题,2000多的长轴0.06的公差太难加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公差值见P208                                        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对应关系见P202

网友:
独立和包容原则

网友:
我刚觉你的选行为公差的时候的,主尺寸选成2M多了,同轴度才会到0.06,主尺寸应该是20mm,就是轴径,按你的6级公差来的话,同轴度应该是0.01。主尺寸选择参照GB/T1184-1996 表B4个人见解,有误指明,勿喷。

网友:
看主尺寸,你说的两个主尺寸不是一个

网友:
哎,到现在都不太懂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忧桑

网友(2018-01-06):
我严重同意====地球修理工 ====老兄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