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失效问题

楼主(2017-04-08):
        刚刚看有大侠,有关齿轮的问题!我有点疑惑:   像图片中的失效是否还是齿面磨损的范畴?  齿轮在各种失效情况下到达什么程度才需要更换?   如图情况下在拆卸之前是否能够工作?@面壁深功 @renxiaolong443 @书中日月长 @魍者归来

楼主: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网友A:
面磨损只是在材料未到达疲劳极限之前才有这说法。一旦超就不是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见过,不过是涡轮,能用。

网友(点评):
普通传动。

网友B:
磨损造成的。

网友C:
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磨损只是在材料未到达疲劳极限之前才有这说法。一旦超就不是了。

我特别纳闷的就是为什么成这样了,早就应该更换了吧!不换难道是因为它还能工作吗

网友(点评):
在只传递载荷的场合,设备管理不行使设备三保管理,加上很多工厂产线上,懂机械专业的少。这种情况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不够

应该是按照传动比和价格两项指标买的,能不能用听天由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造成的。

我认为这已经算不上齿轮了!

网友:
啊喂,我就是个灌水的小喽啰,把我和大神们放一起,我压力很大的丫

网友:
引用 楼主: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看这情形已经部能再使用了,齿轮是否工作正常,要看齿轮是否失效,齿轮失效有五种:塑性变形,轮齿折断、磨损、点蚀、胶合。如果齿轮能够平稳传动,说明齿轮没有问题。

网友:
材质偏软,表面没有进行硬化处理,个人感觉。

网友:
图片中这个应该是齿的硬度达不到齿塑性变形后多次啮合后材料剪切磨损掉了,
齿轮在齿出现点蚀(像图片中这种齿硬度达不到的是不会出现点蚀的),塑性变形、断齿、胶合等情况都需要更换。
我自己用的简便的检测就是看齿轮背隙,超过设定值齿轮就需要更换了,还有就是听声音有异常声音就需要拆开检查是否要更换齿轮。
如图情况下齿轮拆卸之前是否能够工作,这就需要看你使用要求了,只需要动没什么减速比、扭矩输出、背隙要求的话那也是可以动的。
在齿轮的齿硬度达到的前提条件下适当的选择模数大些的齿轮这样齿的强度要高很多,对大扭矩和有冲击的负载有好处。
我不是专业搞齿轮的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一些自己用的检测方法。

网友:
这是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