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爪做360°旋转时如何防止气管缠绕

楼主(2017-04-08):
问题说明:
1.涡轮减速机带动卡爪做360°旋转,然后又反向360°旋转返回
2.现在的问题是气爪的气管会随着气爪旋转缠绕,
气管因为不受控会被周边的零件挂住,导致气管被拔出
3.不知各路大侠有啥好的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加回转接头

网友:
加个旋转接头

网友:
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A:
气动问题MSM似乎都有对应解决方案。

网友B:
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
此贴各位大侠回复甚好!!又学了一招啊,哈哈

网友:
可以用中空的减速机、中空的三爪,将气管从中间的空穿过接到三爪的两个接口,这样旋转360度再反转360度,气管不会缠绕

网友:
1.加装现成的气动旋转接头
2.现有的不合适(现有的回转接头体积都是有点大),那就定做旋转接头

网友:
韩国JRT有可以旋转的三爪,价格也不贵,集成旋转接头了,后端带同步带轮,可以用同步带将电机与同步轮相连接。可以打开下面的网页下载3D模型:http://www.jrtfa.com/default/product/cproduct01.php?com_board_basic=read_form&com_board_idx=30&topmenu=3&left=1&&com_board_search_code=&com_board_search_value1=&com_board_search_value2=&com_board_page=&

网友:
这么多大神已经道出真相

网友:
直接买个旋转接头既可

网友:
FESTO有个旋转接头 每分钟1000转以下

网友:
有一种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动问题MSM似乎都有对应解决方案。

MSM是啥

网友:
涨见识,很舒服,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C:
MSM是啥

米苏米,世界最大的工业元件销售平台,如果有东西不熟去看看是好的,熟悉的话还是找专业的经销商或者品牌。米苏米的东西太贵了。

网友D(2018-01-30):
引用 网友B:
气动旋转接头

这东西贵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贵不贵

一般的就是千元左右,进口的会贵一点,例如费斯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就是千元左右,进口的会贵一点,例如费斯托

之前一个设备上因为牵扯到气管会旋转缠绕想过这个问题,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个设备上因为牵扯到气管会旋转缠绕想过这个问题,价格有点高啊

那就只能看看国内有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了

网友:
加旋转接头,气管从中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