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冷高速混配机组桨叶如何拆?

楼主(2017-04-08):
如图,双叶轮另一半断掉,断掉后打聚乙烯树脂料的师傅没有立即停机,继续旋转了1-2分钟才停下来。
分别用铁丝、钢筋和液压拉玛都试过,铁丝、钢筋拉断,叶轮拉不动。换用手拉葫芦也试过,钢筋还是拉断。最后用铁链也试过也还是拉断。
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太大,各位大侠,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1,看样子要先把中间的单键轴给先拆了吧。
2,不把轴拆了,桨叶被压的死死的。
3,不知道这轴是从上往下拆还是从下往上拆。

网友:
割啊。反正是坏的了

网友B:
这种叶轮顶面会有螺帽什么的压紧,而且下有键子,防止轴向攒动,一定要确认螺这些都拆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样子要先把中间的单键轴给先拆了吧。
2,不把轴拆了,桨叶被压的死死的。
3,不知道这轴是从上往下 ...

兄弟,确实有个插销。销子有个斜坡向上,这个桨叶在没断的情况下,用铁丝与拉玛组合还是能拆下来的,关键是现在断了,还进行了运转。不平衡的运转导致卡的足够死了。之前我没拆插销也能拆下
桨叶由联轴器皮带带动,拆轴比拆这个更麻烦,要下皮带,拆联轴器,然后拆轴,最后还是得想办法把叶轮拆下。装回去时涉及密封问题。不可取
这个桨叶是从下往上拆,如何拆插销?一是表面没有坎,二是离锅底距离小,用铁锤力度不够。
这个问题把我快烦死了。

网友(点评):
拆前一定搞清结构,以免伤及无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叶轮顶面会有螺帽什么的压紧,而且下有键子,防止轴向攒动,一定要确认螺这些都拆除了

是的,上面那个是环形的已拆下

网友:
叶轮上面的圆柱是和叶轮一体的吗?仔细查看,如果不是,也要拆下来
我见过的叶轮和轴之间的配合都是间隙配合,没有过盈配合,上边压住叶轮的东西取下来之后,是可以顺利拿出叶轮的,你这个应该也差不多,还是应该仔细看看你这个叶轮配合的结构

网友:
你曾经拆过属实的话,那应该是轴和孔咬死了。只能先用木锤左右击打使之间松口。否则,正是你所说的越折腾越卡!直到地球给炸了为止。

网友:
手提砂轮割了吧

网友:
估计是叶轮折断后已经变形了卡在轴上了,硬拉估计够呛,可以旁敲侧击试试,后者从侧面割开

楼主:
回复下各位网友,其实方案早在几天前我就得知。利用气割加热的方法可以将其拉出,厂里没有气瓶。我就跟老板(厂长管理)说,找个气割的人过来。老板也不想花钱,就问佛山的总公司机修,那边说把轴承焊在上面。结果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同时也把我快累死,才同意找人气割。昨天才弄下来,主管说我搞了十天八天。别人半天才搞下来了。唉,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