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关于伺服电机及直线模组选型

楼主(2017-04-08):
我现在负责提供选型计算支持,部门有四五十位工程师,我自己做的伺服系统计算工具已经最终定版了,目前正在设计部门推广,目标是使所有机械工程师都会使用,可以自行进行计算,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新的工具出来。
开这个贴的目的是希望跟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一起进步,在我能力范围内,帮忙解答一些疑惑。毕竟现在肯静下心来深入钻研技术的很难得,当然私心也是有的,讨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从大家这里学到的内容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完善我的理论。
如果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提出来,我会一 一解答

另外,想说明一下的是
我不会把工具贴出来,公司不会允许我这么干的,大家也不要让我为难
我不敢说自己掌握的知识百分百正确,如果有,我会随时更正,如果发现了错误,也请大家指出来。

补充内容 (2017-4-12 10:39):
如我前面所述,开这个贴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各位答疑,并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这个工具,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增强大家对我的信心,如果我的说法误导了大家,请见谅。

网友:
抢个沙发,跟在楼主后面学习,

网友:
论坛里关于这类问题几乎每天都有,静待楼主精彩解答,

网友(点评):
没想到能得到大侠的关注,我会尽我所能,如果有所纰漏也请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点评):
共同探讨

网友A:
好吧, 瞌睡了,有枕头!

拖一个重约45 KG 的东西。用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组合。 加减速起动频繁。 按每分钟在40次算。相应的每次运行距离不大,不超过100MM。

拖动的质量上面还有个摆动的玩意,按远端10KG,半径300来考虑。

网友(点评):
见5楼回复。如果输入不明确,是没办法开始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瞌睡了,有枕头!

拖一个重约45 KG 的东西。用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组合。 加减速起动频繁。 按每 ...

我认为首先要确定的几点如下
1. 每次移动的时间要求是多少?如果有多个移动距离和时间要求,最好都给出来。比如100毫米@1秒,120毫米@1.1秒
2. 丝杆的螺距,最大输入扭矩,最高速度限制
3. 是否预设减速机,如果有,减速比是多少
4. 10公斤摆动的东西运动规律是什么样的?由什么驱动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伺服系统的计算是一个类似试错的过程,因为答案永远不是唯一的。也就是说通常你先有一个预设,计算过程中进行校核,如果有哪部分不符合要求就更换。如果连预设方案都没有,那基本上是没法计算的,因为太多参数未知。

最终的计算结果,也会包含一套完整的东西,丝杆,减速机,电机。

网友:
你不贴软件可以,你贴一个计算软件截图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最近可能是论坛出问题了。连续几天都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B:
直线导轨加滚珠丝杠,很常用,精度怎么样

网友C:
松下有一个伺服选型软件,很好用,可以在松下伺服电机官网下载。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a-motor/ac-servo/mselect/index.j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有一个伺服选型软件,很好用,可以在松下伺服电机官网下载。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 ...

选型软件当然很好,我也使用过很多,但是个人认为,软件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你可以不必了解太多细节就可以做出选型,但这同时也是劣势如果你不知道软件是基于什么理论计算的,即便选出来了,结果你敢相信吗?
并且,软件是死的,任何一个输入参数的修改都会影响到结果,但影响有多大?如果你不清楚,那最好还是别用。因为这个结果只能拿来看看,实际去使用的话,恐怕心里还要打一个问号

网友(点评):
我选的就是松下的伺服,我觉得软件还是可信的,如果对结果有怀疑,可以自己大概验算一下,也不复杂。以前做非标的对结果要求不精确,都留了足够的余量,如果是批量生产,可能要精确的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型软件当然很好,我也使用过很多,但是个人认为,软件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你可以不必了解太 ...

恩。那可能是应用情况还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用到的伺服品牌很多,力士乐,施耐德,倍福,费斯托。(说到这里,可能已经有朋友猜出来我是谁了,还请保持沉默。)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计算方法,但是,(重要的通常都是但是后面的),我们通常不会所有东西都选用一家的,比如模组选这家,电机选另外一家,因此就需要有一个通用的软件,可以就算这种“混合”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瞌睡了,有枕头!

拖一个重约45 KG 的东西。用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组合。 加减速起动频繁。 按每 ...

四楼的这位朋友看来并不怎么着急,并不是我想吊大家胃口,如果输入都不完整,那计算更无从谈起

网友:
楼主就这样口述,不贴个图。。。。。。。。那不如不发这贴

网友(点评):
我开这个贴只是为了答疑,帮朋友解决疑问,并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这个工具,就如我前面说的,公司不会允许我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做

网友D:
楼主,我也想自己整理个工具集,能提供下你的系统框架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想自己整理个工具集,能提供下你的系统框架思路吗?

当然可以
准备工作需要确定三个参数:负载,移动距离,移动时间(其中距离跟时间应该是相对应的)
第一步:假定所需移动速度,加速度(根据经验)
第二步:计算相应距离需要的实际移动时间,如果不满足要求,返回第一步
第三步:校核,共有三个参数需要校核,惯量比,扭矩,转速。这个是要有先后顺序的,如果惯量比不合适,后面的工作都不必做了,因为,没有意义
只有当三个参数校核同时通过的时候才能使用。校核过程中如果发觉移动速度或加速度过高,需返回第一步

如果有图片会更直观。但是不知道是公司网络限制还是论坛的问题,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办法上传图片。很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准备工作需要确定三个参数:负载,移动距离,移动时间(其中距离跟时间应该是相对应的)
第一 ...

不是不急,是这些参数还没有搞出来

网友E(2019-02-12):
楼主你好。
我要设计一丝杆+直线导轨的模组。直线导轨是两根20*17.5,丝杆直径20,导程20,行程1000mm 最大速,1000mm/s,加减速时间0.5秒,请问最大搬运重量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要设计一丝杆+直线导轨的模组。直线导轨是两根20*17.5,丝杆直径20,导程20,行程1000mm 最 ...

层主已经给出了加减速时间。如果仅仅是为了验证最大搬运重量的话,只需知道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杆允许的最大扭矩,就可以验证了

然而,选型并非这么简单粗暴。如我前面楼层提到的,先确定需求,接下来传动链确定了,伺服电机也确定以后,仍然需要验证惯量比,扭矩,转速。只有这三项都符合要求,才算一个合格的选型计算结果

而且,正确的顺序,并不是先选定元件,再确定需求。这就像空中楼阁一样,没有根基,那前面选定的这些元件,也是没有依据的拍脑门。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2019-09-09):
楼主你好。
我想问问,模组的允许负载力矩是如何计算的?线性滑轨有容许静力矩,但是没有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想问问,模组的允许负载力矩是如何计算的?线性滑轨有容许静力矩,但是没有动力矩。

直线模组通常会直接给出许用扭矩,不需要进行计算。绝大多数情况,也无法计算,因为厂家不会提供详细信息。比如导轨型号,滑块间距等等。

通常是给出基于预设寿命值下(比如5000公里)的动态许用扭矩。通常在样本里面都会有说明

网友F:
说的软件工具很强大,但实际没有给出什么,感觉在吊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软件工具很强大,但实际没有给出什么,感觉在吊胃口。

一楼已经特意说明,开贴的目的是为交流,之所以做铺垫,是让来这里求助的人,对我更有信心。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加滚珠丝杠,很常用,精度怎么样

精度是一个系统问题,不单单是滚珠丝杆的精度:比如滚珠丝杆的加工精度C7级别的5个丝/300mm,C5级别的1.8个丝,C3的0.8个丝,还要看丝杆螺母和丝杆有预压,有没背隙。然后是联轴器有没背隙,再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