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密封怎么做的吗

楼主(2017-04-08):
灌装机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个介质分配器,只有截图,自己理解为运行中上部那个圆盘和中间塑料盘(白色的那个)是不动的,底下那个盘是转动的,当底下那个盘转到和上面两个盘通的时候,水就流出来了。但是这个密封行吗,就是不锈钢铁和塑料挤在一起密封,希望社区的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这属于硬密封,只要保证好上下面的粗糙度和平面度,就没什么问题。既然是灌装,水的压力就不会大,所以简单调整好两面的贴紧力就行。

网友B:
图纸少画了环形密封槽

网友C:
一看就是没有下过车间,没看过法兰盘的。你这个下面挖个槽,里外两个密封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少画了环形密封槽

密封槽再哪个零件上啊???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没有下过车间,没看过法兰盘的。你这个下面挖个槽,里外两个密封槽就好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弄,想不出来,这位朋友可以简单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硬密封,只要保证好上下面的粗糙度和平面度,就没什么问题。既然是灌装,水的压力就不会大,所以简单 ...

好的,谢谢,新产品,没用过,不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新产品,没用过,不放心,

相对运动的二个面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运动的二个面之间

水的流动孔一边一个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弄,想不出来,这位朋友可以简单示意一下吗

这不就是法兰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法兰盘吗?

  那是水线,是配合密封垫用的,现在的法兰不要求带水线了。车水线跟这个密封结构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法兰盘吗?

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弄错了,是密封

网友(点评):
就是说把端面这个槽加工成密封槽就好了,上个密封圈就好了

网友:
装密封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