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的轴用201不锈钢与碳钢+镀铬哪个成本低?

楼主(2017-04-08):
20的轴200长方案一:201不锈钢
方案二:碳钢+镀硬铬
哪个成本低?

网友:
这个问题别人不太好回答,有的地方现在找电镀的都不好找了,不同地区电镀价格还有不小的差异,楼主为什么不先问下周边的电镀厂,自己核一下成本?

网友:
不考虑性能?那就201不锈钢吧。

网友(点评):
受力很小,但有轴套在上面滑动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201的耐磨性如何

网友(点评):
耐磨可以考虑润滑

网友:
如果精度不讲,批量大的话镀硬铬便宜至少40%

网友(点评):
就几件,轴上装轴承有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硬格会不会被磨掉

网友(点评):
才几件,那坚决不锈

网友:
加工的话应该还是碳钢容易吧

网友A:
量少的,买米思米的,精度不高的买C-VALUE的,便宜的很,可能比你加工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的,买米思米的,精度不高的买C-VALUE的,便宜的很,可能比你加工还便宜

我的轴不是直接拿来用的,还需要再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轴不是直接拿来用的,还需要再加工的

你要加工成什么样?一般的加工台阶,键槽都有的,你上官网看看有没有能直接用的,我们现在能买就买,自己加工时间长不说,精度难保证,一套流程下来,可能还不如买的便宜

网友:
市场上硬铬光圆很多,表面有硬的和软的,直接去买回来加工就好,都是标准品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加工的话硬铬层岂不是去掉啦

网友:
成本差不多

网友(2023-09-27):
直接给图纸买现成的

网友:
找材料供应商核价,一般都是6米长成品

网友:
现成的标准件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