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W的使用,转配体很卡

楼主(2017-04-08):
        最近由于一些不可抗拒因素,必须使用Solidworks来设计。对我自己而言,SW算是新手,对于UG和SW的差异就不多扯了。同样的M4600玩UG11.0和SW2016流畅性还是很有大差别的。       对于SW中,装配体零件也不多,用起来还是很卡的,特别是移动视图的时候,望大神有设置之法可供参考不。附上电脑配置

型号:DELL M4600
系统:WIN7,64位,纯净安装盘
软件:SolidWorks 2016 SP3
CPU:I7 2620(TM),2.0GHZ,4核8线程
硬盘:120SDD系统盘,750G,5000转数据盘(SW安装盘)
显卡:Q1000M,2G显存,集显HD3000(主板已屏蔽)
内存:4GX2,1333Ghz

各类驱动采用DELL官网,显卡刚刚换成了SW官网提供的驱动,虚拟内存已经设置成了4096MB。

网友:
SW就这样,做轻化处理能好点。

网友:
不是电脑的问题 你的电脑配置已经不错了

网友(点评):
这算是安慰奖吗?问题是用SW的时候很卡,想把SP3换成SP5,重装到SDD下面

网友:
显卡要DDR4  最少16G,显卡也不怎么好。我电脑比你配置高一些。大型装配体还是有点卡呢

网友(点评):
你说不无道理,也是全没理的。难不成低一点的就不能玩吗?问题是一些优化我还不会,没有合理化。当然堆硬件是显而易见的效果

网友:
如果你把2016装到机械硬盘上了,卡是可以理解的。5400转和7200转还是有不小区别的……

网友(点评):
顺带升了SP5,改安装在了固态上,打开原来的装配体,效果好了一点

网友:
我们的设计三维到600M以上后,内存绝对是重点。软件安装在固态上面,设计文件也放到固态里面,会好很多

网友:
SW不要追求高版本,够用就好。我都是被供应商逼得升级的,现在是2014版。
电脑,笔记本HP8470w,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