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型问题请教大家,业内菜鸟非我莫属

楼主(2017-04-08):
昨天发了个抽象图大家没看懂,然后今天补充下。轨道自重下料,想做的机构就是汽缸出去,这机构能挡住料道的工件

网友A:
工件什么样?什么材质?重量多少?表面怕不怕划伤? 就一个示意图谁能知道是啥玩意  进料装置有很多种  都是根据工件的需要进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什么样?什么材质?重量多少?表面怕不怕划伤? 就一个示意图谁能知道是啥玩意  进料装置有很多种  都 ...

兄弟有见过类似的机构吗,工件很轻不怕刮,我想到内卡簧钳原理,只要汽缸出去有个东西拦住就行

网友B:
我翻译一下:
那个小柱子由气缸从料槽一个一个地推出去。而这出口处有个机构,气缸不推时,锁住柱子不能出去。这个二片锁怎么做?
回答:用上合页和扭力弹簧!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昨天没看

网友:
太抽象了,还是木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翻译一下:
那个小柱子由气缸从料槽一个一个地推出去。而这出口处有个机构,气缸不推时,锁住柱子不能出 ...

差不多意思,只不过不是汽缸推出来,而是由料道的斜度加自重加振动下来,所以只能从下面那个左右移动的汽缸做文章,想做个“门”,左运动是关,右归位是开,想了一会想法是类似内卡簧钳原理,问题来了,卡簧钳是手握住,左运动的力可以模仿手的力,怎么做到“左右两扇门”开关均匀?不知大家能否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意思,只不过不是汽缸推出来,而是由料道的斜度加自重加振动下来,所以只能从下面那个左右移动的汽 ...

这需要在二门之间增加一骊不完全齿轮,或者等长对称 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在二门之间增加一骊不完全齿轮,或者等长对称 连杆机构

大侠能否帮我找下类试示意图,感激不尽

网友C: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楼主是不是考虑下图的结构呢?
图一气缸缩回

图二气缸顶出

网友D:
1,可以降低高度
2.可以用两对卡爪,交替打开,横向打开

网友:
螺丝点数包装机的原理可以参考下,气缸动点:送出第一个的同时夹紧第二个防止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楼主是不是考虑下图的结构呢?
图一气缸缩回

谢谢兄台,你这图画的也没毛病,我不过想汽缸出去后,出料口有个机构,类似门一样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降低高度
2.可以用两对卡爪,交替打开,横向打开

怎么个打开法,考虑纯机械式,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