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喷淋水循环,请教一下,管径该如何选择,好迷茫

楼主(2017-04-08):
第一次搞流体这方面的,泵出口是DN50的。 主管路分为六个支路接喷头,请问六个支路管径如何定??依据什么??谢谢指点

网友A:
流量,压力,喷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压力,喷头型号

这种喷头,出口直径12mm,压力在0.4MPa。实验要求每个喷头流量是100L/min。需要六个喷头。这种喷头是DN40的管径,我选择的泵,其出口DN50的。我直接把50的管直接变径接到40的管上,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重新设计管径呢,谢谢解答

网友:
关键取决于泵的流量和压力,其次是管径,其次是阀门的通量,这几个匹配好就没问题。

网友B:
请告知管道长度

网友:
分支管的截面积总和大约等于主管截面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告知管道长度

高三米。横向4米

网友:
建议用3寸管,分支用2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