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加强筋怎么搭合理?

楼主(2017-04-08):
让整片受力时候更不容易变形,加强筋是是沿1200mm方向搭好?还是沿着1000mm的方面好。

网友A:
这个要看支撑和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支撑和受力情况。

四个角受力

网友:
干什么用知道了才设计合理

网友:
只搭一根当然现在的好。因为1200长度方向已有折边加强了。

网友:
沿1000的方向,两边各一根,才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点评):
同样想法~~~

网友:
俺是新手上路,抛砖引玉

不知道板厚多少
四个角受力,板四边都该折了。
加强筋按你图布置就行,但是1200看着长。
中间再加一条,看着你用的加强筋想个厚板,不知道价格。贵的话,反正整版都折弯了,再折几两个C型件就行。
加强筋一般不断开,你的侧板折弯断开了。

网友:
1,四周折边,中间一条。2,图示最好加在两头

网友B:
跟板厚也有关,当然也要看受力情况,如果受力不大的话,我建议有条件的话做局部折弯处理,那样就不用加加强筋外观也更好看。

网友(点评):
楼主要做几个盖地沟的盖板,做这么复杂老板不抽死他

网友:
什么四角受力,你画个受力示意图很难吗。再说零件的具体用处和数量也要说清楚,因为这也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就是现在最好,因为你图上1200方向上已有折边。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B:
跟板厚也有关,当然也要看受力情况,如果受力不大的话,我建议有条件的话做局部折弯处理,那样就不用加加强 ...

楼主没说清楚呀,以为是侧墙噻

网友(2017-12-08):
机柜吧?最好宽度方向再加上一根加强筋,看你两边没有折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