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系统走心车床,G83指令使用方法?

楼主(2017-04-08):
津上的走心机,TD系统。中心钻刀架,使用钻头打孔,用的是G83指令。打孔深度26。我编程为G83Z26.0R-2.0Q3500F0.12。实际加工中,钻头打入深度过了30,但是坐标显示才刚过20。钻头的磨损画面补正Z为2.5。形状补正画面Z为0。切入是从Z-2.0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了?出现该问题以后我改了程序,使用G01指令切削,切入5毫米,退出3.5毫米排屑,退出使用的是W-3.5,加工时同样也是孔越打越深,坐标却显示没有到位。直到我再次修改程序,把退刀坐标改为绝对值才跑正确了。这个是啥原因啊??由于本人一直调试的是刀塔车床和加工中心,走心机不是很熟悉,遇到问题也没人解答,有求大家了。

网友A:
话说G84不是攻牙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G84不是攻牙指令吗??

抱歉,笔误。是G83

网友:
你底孔的位置是Z26,加长补偿+2.5那就是28.5了,这个实际终点是Z28.5,程序里面还是显示(Z-2.到Z26),而且加了补偿指的是相对坐标绝对坐标不变的,这个你可以用通过综合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再者就算是这样也是Z28.5的深度,还不到你所说的Z30的,那可以就剩下你Z向坐标原点的位置,可能你的端面就设置成了Z-2,那就可以理解成了2+26+2.5=30.5

PS:像加工中心或是数控车,一般打孔都是从Z+到Z-的方向,你这个是Z-2到了z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