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4-09):
每周分享(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这个零件使用的机床是带独立Y轴和C轴的车削中心,其实这个工件也可以使用5轴的加工中心,但是考虑到成本和效率的问题,还是使用4轴车削中心经济点,毕竟多一个轴,开机费是不一样的

类似于这种的机床

 材质:铝合金
 刀片:选用铝加工刀片即可
 难点:1、二序夹具选用內涨式卡盘,內涨的压力需要适当,不可太小
            2、角度动力头的调整要准确,需要多次测量,多次调整
图纸

绿线为实际圆弧形状,旁边的线没有转换好

一序外圆加工,内孔加工,内孔选用的是钻镗刀具,多功能的,但不是U钻,可以钻孔,镗孔,镗孔的粗糙度好于U钻。
注意铣端面定位槽的角度要记住,二序还会用到的

二序钻中心的孔,一把成型刀解决,端面带角度的圆弧和孔,需要专用的角度动力头,注意端面的角度圆弧槽,图纸标注的只是最外端面的尺寸,实际上加工时是有深度尺寸的,应该以最终深度的圆弧为准,最好是在三维软件上画图,确认圆弧尺寸坐标

定位块一定要和一序的定位槽吻合,间隙不要太大

除了检测端面圆弧的尺寸多次出现问题,并且最终找到原因并解决,其它的尺寸都达到公差要求
PS:机床对刀也是难点,只要脑袋转转弯,还是可以想出来的,试试看

网友:
萌新涨姿势

网友A:
机加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大神

论坛高手云集,同学相称即可,大家只是通过社区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

经常来社区看看,可以了解很多技术知识,大家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