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专用电脑配置

楼主(2017-04-09):
各位大侠请留步!
     小弟近期准备配一台台式主机,主要用于solidworks的应用,要求:流畅运行大型装配体,基本不用渲染。
    求各位大侠推荐几套配置,如果有价格,且性价比突出那就更好了……拜谢!!!

网友:
独显  四核就够了(solidworks单核运行,多了没用,主频越高越好) 内存8G及以上

网友:
带个固态硬盘,内存8G以上,一千多的CPU,

网友:
如果经济有限:固态硬盘+u版CPU+8G内存

网友A:
显卡要好一点,不然大型装配体拖拽会不舒畅,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B:
sw比ug耗电脑,CPU建议I5,内存8G,显卡2G,至于硬盘固态不需要太多,固态硬盘只适合安装软件运行,不适合存资料,盘烧了资料找不回了

网友:
家用,标配就行,反正我家里也装了很少用,对我来说笔记本更实用。

网友C:
我这配置也在用SW

网友(点评):
你装2017试试。绝对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配置也在用SW

有显卡吗?我的没显卡 4G内存 4核2.9G 三个步骤卡的要命

楼主:
我还没有配呢,主要是公司里新配了一台电脑,用起来非常爽,再用家里的那个,就别扭的很了,所以想提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好一点,不然大型装配体拖拽会不舒畅,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我准备弄个专业显卡,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配置也在用SW

如果是现在的2016版,估计你这个就跑不动了吧

网友(点评):
对到2016 版建议32G 内存。固态硬盘。4G以上显卡。CPU 主频高一点。8核以上。 只有这样才能做大设备。尤其转IGS ,进行面修复,如果只做单站,可以配置低点。

网友(点评):
建议直接买工作站,不要自己配电脑。

网友:
最新的I3 g4560,主频高,带个固态,和gtx650这种显卡也够了,内存大点8G ,其他随便

网友D:
我说出一个真相,SW根本就不是专业做大型装配体的软件,他的定位只是做到小型装配体就OK了。
大型装配体的软件术语叫三维工厂类软件,如PDMS,TRIBON,AM,等等等等。
机械类大型装配体软件也得是CATIA,UG等级的才能够流畅拖动。
不要幻想这么便宜的SW能做更高端的事情。。。。
实在只是想浏览大型装配体,可以用naviswork,缺点是不能编辑。

PS:如果你用一台很普通的笔记本,装上三维工厂类软件或CATIA,你会发现,拖动大型装配体根本瓶颈就不是电脑性能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引用 网友D:
我说出一个真相,SW根本就不是专业做大型装配体的软件,他的定位只是做到小型装配体就OK了。
大型装配体的 ...

谢谢这位大侠,我也有这方面的思考,同事文案用的低配置电脑上CATIA打开STEP格式的比我新配的电脑用SW快的多!有考虑改用CATIA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比ug耗电脑,CPU建议I5,内存8G,显卡2G,至于硬盘固态不需要太多,固态硬盘只适合安装软件运行,不适合 ...

I5不行吧,至少I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出一个真相,SW根本就不是专业做大型装配体的软件,他的定位只是做到小型装配体就OK了。
大型装配体的 ...

听老大的一番说话,搞得我都想学CATI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