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梯形如何做个抱具抱起来

楼主(2017-04-09):
如图。就是一个梯形,怎么制作一个抱具把其抱上来,中间是有物料的。谢谢

网友:
缠绕法可以试

网友A:
你夹具可按斜面角度做一样的,上大面再做一块板压住,这样两头都不会跑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夹具可按斜面角度做一样的,上大面再做一块板压住,这样两头都不会跑

但是我还要翻转的,就是需要翻转过来。梯形大面在上没关系,但是一旦翻转180度后,大面就在底下了。因为上面有料,需要把料翻下来。

网友:
什么材料?梯形有什么特征?物料是什么?LZ开个贴,却等于什么都没讲.

楼主:
这个外围是SUS304,里面都是铜粉,已经经过高温发酵了,就相当煮熟了的面包一样。翻转过来不会自动掉,需要用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