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个圆锥滚子轴承固定方式

楼主(2017-04-09):
      遇到一个问题,单个圆锥滚子轴承是怎样固定的?两端内外圈都要固定吗?请大侠指点,如果能提供内部固定结构图则最好?
感激不尽。

网友:
1、轴向载荷小时,内、外轴卡也行。2、3更好
2、轴向载荷中时,侧鑜圆螺母-挡圈、挡圈-紧定螺钉之类。3更好
3、轴向载荷大时,双圆螺母-挡圈、圆螺母+止转垫圈-挡圈之类

网友A:
1,圆锥滚子轴承不成对使用,我想楼主一定是用在比较特殊的轴向受力的情况下,不然很难让人理解,楼主为啥要选此种轴承。
2,成对用一般都是内圈双向固定,外圈单向固定。
3,圆锥滚子轴承单用,不是不能用,只能说很少见,失去了它本身结构的意义,不如干脆选别的类型。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上面用的1··!~~ 一般内挡圈不用固定,中间是轴承外面的挡圈可以有螺丝固定!~~

网友:
能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轴线垂直,并且没有径向载荷。载荷作用与内圈(或外圈),支撑位于外圈(或内圈)。

楼主(2017-05-13):
引用 网友A:
1,圆锥滚子轴承不成对使用,我想楼主一定是用在比较特殊的轴向受力的情况下,不然很难让人理解,楼主为啥 ...

我也很纳闷,几年前同事出的方案,东西都买回来了,我现在负责实施。
感谢指导,后面更换了方向,能装上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