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做的

楼主(2017-04-09):
想问一下如图的连接是怎么做的,实现自由转动难吗?) K4 s# `6 e; |

网友:
铆上去的,转动不难。

网友:
只是头部镦粗,可以转动。

网友:
对呀,是铆上去的,可以转动的

网友:
专业名词  旋铆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们这边土话叫墩头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