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帮忙看下,手脉与PLC如何接线?

楼主(2017-04-09):
如题,PLC为fx1n-40mt-001。

这是商家说的接线图。

网友:
这个只是端子头说明,哪里是接线图,不完整啊

网友A:
还要有PLC相应的接线说明才行啊,两个一起比照才能确定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有PLC相应的接线说明才行啊,两个一起比照才能确定怎么接

目前我只知道AB相的要接入PLC高速计数器端口X0X1。其他的线要如何接可否劳请您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