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主齿轮,12小齿轮设计。

楼主(2017-04-09):
大家好,请教,中间大圆是主齿轮。外围是12个小齿轮。工作方式是:主齿轮是固定的。12个小齿轮是安装在一个转台上,小齿轮的中心位置是1米。转台分为12等份转动,停止。每转一个等份。小齿轮转180度。 请问齿轮是需要多大模数。具体参数怎么设计。谢谢!

补充内容 (2017-4-9 22:00):
12个小齿轮是安装在直径1米的位置。

网友A:
好多没看懂

小齿轮,间距1m,等距是吧?那就是按正十二边形分布
你画个边长1000的十二边图形,中心到点的距离是1931.85
转台是大齿轮?分十二等份转动?小齿轮转180度。这里你就能算出他们的速比,也就是齿数比,也是分度圆直径比。
这样就能得到分度圆直径了。
分度圆直径等于齿数*模数。
你凑凑,就能找到模数。
强度计算下。
这里估计有个麻烦事,你的中心到点的距离是1931.85,就是大小齿轮的分度圆半径和等于1931.85。这个麻烦了,配不上吧。。。

网友:
要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没看懂

小齿轮,间距1m,等距是吧?那就是按正十二边形分布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小齿轮不是间距1m。是12个小齿轮均匀分在1m的圆上。周长是3.14米。

网友:
哦,这个我也算过了,大齿轮转15度,小齿轮转180度,但小齿轮旋转会有误差存在

网友:
各自的角度跟半径有关,但模数跟载荷有关,小模数带大转动惯量的可能造成疲劳损耗甚至断齿.所以问要多大模数,就需要根据载荷计算.

网友:
中心距为500mm。
m*(Z1+Z2)=500, Z1/Z2=12,
Z1从18递增到100,中心距最接近500的情况是500.5,对应的模数有1.75, 1,375, 0.7和0.5。
0.5为第一系列,其余3个模数为第二系列。2008版GB1375中已经去除1.375。
这4个模数下的情况如下——
1.75     22     264;
1.375   28     336;
0.7       55     660;
0.5       77     924。

大齿轮齿数上百,表示惊讶。
请大侠指正,谢谢!

网友B:
大胆揣摩楼主意思:中间大齿轮固定,外围均匀分布12个同样的小齿轮,小齿轮每转动180度就到另一个小齿轮位置,及小齿轮位置复原。
可得:1.传动比为6:1(小齿轮转动180度就转过了大齿轮的1/12);
         2.中心距估计是1000(小齿轮的中心位置是1米);
         3.模数的大小直接与载荷相关。但需满足以下公式:   Z(单小齿轮齿数)*M=2000/7
            若模数=5  则小齿轮齿数=57  ,大齿轮齿数=57*3=342可基本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揣摩楼主意思:中间大齿轮固定,外围均匀分布12个同样的小齿轮,小齿轮每转动180度就到另一个小齿轮位 ...

中心距应该是500,     MZ=1000/7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给,多大的载荷,用标准齿轮还是变位齿轮,楼主先自己弄清楚再提问

网友:
我做了个类似的,也是十二等分,但是是每转一等分,小齿轮转120度,这个好好想想,要好好算下惯量,才好确定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