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自己车个8.8级螺栓,竟然连技术要求都不会写

楼主(2017-04-09):
如题,突然想搞个非标的8.8级螺栓,前端连在减速器输出轴上,中间是扳手台,后端直接进入编码器中。
就开始画图,还行。结果在写技术要求时候卡了。。。。硬度、表面处理、热处理。。。

一般,8.8级螺栓,个人喜欢用镀锌,看着漂亮点。外观的装饰性为主就直接用不锈钢的
但是目前遇到的所有工人,都喜欢用发黑的螺栓。
问其原因,说是发黑的硬。
穷,没有手段检测硬度
难道硬度还有很大区别

翻了下GBT/3098.1-2000,
整理下里面的规定:
8.8级,两个8的意思都好懂,抗拉800MPa
标准里在8.8级这样写的:  ....中碳钢淬火并回火...,这里没有规定硬度
往下翻,在物理和机械性能表里规定了,HRC22-32,或者这样说HV250-320。并且规定回火前后硬度差不大于20HV。
然后就是各种实验。
感觉像是明白点啥,一看前言,规定硬度与理论抗拉强度可能没有直接的换算关系。。。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
45钢,直径小于10。要制成8.8级螺栓。
下料,车,淬火HRC22-32,到这里就不能写回火前后硬度差不大于20HV
那就改成淬火HV250-320,回火前后硬度差不大于20HV。

可能这个时候变形了,那也可以在下料后加调质处理。

恩,貌似这样可以,然后发黑或者镀锌。

到这里,想知道镀锌与发黑件的硬度差,就只能翻紧固件镀层标准了。
是这个:gb/t 5267.1-2002、gb/t 5267.2-2002

继续翻,发现看不懂。。。大约感觉有这么几点很可疑:
电解镀层,在200-230度烘干,4h;
非电解,要在介质中加热。
这里会不会造成类似低温回火的效果。低温回火听说主要是高碳钢,形成回火马氏体。虽然不知道这个是啥东东,但是记得马氏体硬度不低的呀。。
这里竟然特意强调氢脆。。。。

完全懵逼了。。。

咬着牙写吧:淬火HRC22-32,表面镀镍(其他零件都是镀镍)
到这里,又开始感觉不对劲了,,,,
光杆配合处,大不了电解后磨一下外圆。那螺纹那里怎么办?一般用H级螺纹,gb/t 5267.1-2002规定是要镀后检验的。镀前怎么控制??
氢脆到底是个啥呀?以前断过自制螺栓,难道当时没有考虑到这点??
算了,表面处理用发黑吧
竟然没有找到标准。。。。那一层黑的应该是反应形成的膜吧,厚度呢?是等厚度还是会增加零件尺寸呢?
还有,铰制孔螺栓,光杆处发亮,难道是还有其他处理?

哭瞎,我只是要搞个螺栓而已,发现自己突然对机械一无所知了。。。。

楼主:
还有,我一般都是弹垫放松。很少用其他的,这个是盲孔,有没有更好的放松办法
增加乐泰胶。
换其他垫片吧,就这一处,不值得。
 电机总是正反转,放松会不会应该要求很严格?
可是,以前,减速器输出轴,直接就拧个螺栓拉倒的。。。。

网友:
发黑处理不会变硬的镀锌也不会硬度只跟热处理温度有关系吧

网友:
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按照楼主的车削工艺来加工这个螺栓的话,成本也就太高了,还是直接买标准件吧

网友:
技术也是有侧重点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精度,把握重点

网友:
HRC22-32meiy给这么款范围的,而且这个硬度也不应该是淬火硬度,淬火会更硬;工艺上,标准里给的都是以大批量生产的螺栓搓丝工艺为基础的吧,你既然车削,选好材料,算好强度,定出合理的热处理工艺满足实际试用要求即可,没有必要去死磕标准螺栓的性能参数

网友:
有必要吗?标准件用非标价格做.不如买个8.8级螺栓回来再加工了镀锌.或者看看misumi上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一俩懵逼,楼主精神值得佩服,或者说我国的这种标准都吧标准

网友:
真心觉得没必要自己车,标准制定出来就是为了方便制造的,感觉好像在开倒车

网友:
黑色是淬火的

网友:
敬佩楼主的认真!
望整理好了分享。

网友:
简单技术要求一句话按国标8.8级做。

网友:
根据个人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1.  8.8及只要求抗拉强度不低于800MPa,屈服640Mpa, 能满足这两项可不要求具体硬度;
2.  镀锌厚度一般5-9um,能兼顾防锈与外观,太薄易锈,太厚不经济;
3.  氢脆是电镀产生的,主要是源自于镀前的酸洗,有氢脆现象产品容易断,易开裂,可去氢处理减小氢脆
4. 8.8级量产标准件一般都要热处理,不然加工难,成本高。非标一两件选好一些的材料可以不处理

网友:
都是最基本的工艺常识,慢慢来,以后就会都知道的。

网友:
看不太懂,来学习学习

网友:
要设计好的产品,必须要熟知加工工艺

网友:
我原先还以为镀锌是增加和螺母接触的面积呢(滑稽脸)

网友:
撸主。你可以买点不同的高速钢。合金芯硬度都不一样的。不同的料碰一下看看能确定个大概范围。。

网友(2017-05-26):
精益态度值得鼓励,

网友:
8.8级螺栓肯定是调质的。
既然整不明白,不如画张图,标好尺寸,注明8.8级,然后找一家螺栓生产厂家外协。

网友:
学习学习看书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