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连接中,毂的外圆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17-04-09):
大家好!请教一下,在平键连接中,毂的外圆尺寸如何确定的?对于轴的话可算扭矩比较简单。而对于毂,它壁厚相对薄,如果只是一个圆筒,当然也好计算。但有键槽,对它扭矩影响挺大。那这样怎样确定壁厚?例如,轴是100的圆,取标准键宽28,则毂的外圆应是多少?求计算方法。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样做的呢?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
轴、键、毂组成的传动系统中,键的成本最低,应该是三者中最弱的环节,按这一准则,轴和毂的强度应高于键的强度。

网友:
这个要经过计算得出查自机械设计手册)
直径的确定:先按公式  (见附图),初步估算轴的最小直径dmin ,再依次完成各轴段直径值di的初算。最终确定各段轴径值时应注意:
•有键连接的轴段要适当增大轴径。(轴径d>100mm:有一个键槽时,轴径增大3%,两个键槽时轴径增
大7%;轴径d≤100mm:有一个键槽时,轴径增大5%~7%,两个键槽时轴径增大10%~15%)
•安装标准件的轴径,应满足装配尺寸要求(即采用标准零件型号确定的直径)。
• 有配合要求的零件要便于装拆
• 应保证轴上零件能可靠的轴向固定。
• 有配合要求的轴段,应尽量采用标准尺寸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