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轴承支承方式

楼主(2017-04-09):
请问丝杆两端采用这种支承方式有什么说法吗?图是抠出来的还请不要在意小细节

楼主:
左端的原本结构是这样的,连着个离合器

网友A:
左端轴径和轴承空大小不一样吗?感觉怪怪的,丝杠两端固定死的方法很少用,常用的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还有一种是一端固定一端悬空,具体你看看米思米手册或者专门的丝杠厂家样册吧

网友:
有专用的丝杆安装的轴承座支架。

网友B:
第一副图是明显的左端支撑,右端固定啊;应该跟第二幅不同吧,而且有些看部懂,只看出了花键~

网友:
恕我直言,这个图的意思看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C:
第二幅对的。

网友:
第一种会不会是因为要抵消轴向力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端轴径和轴承空大小不一样吗?感觉怪怪的,丝杠两端固定死的方法很少用,常用的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还有 ...

这个是我的错 原图太长,我抠出来时,自作聪明的把左端原来的结构镜像就变成第一张图样,原来的结构就是第二张图。
那我用语言描述下,还请大佬回答:这个丝杆是用于扭麻花钻的设备,会受到一定的翻转力矩,且跨距比较长,左端采用深沟球轴承右端采用2个反装的圆锥滚子轴承,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副图是明显的左端支撑,右端固定啊;应该跟第二幅不同吧,而且有些看部懂,只看出了花键~

这个丝杆用于普通的机床设备,类似于车床吧,左端连着个离合器,所以你会看到个花键。右端轴承外部是电机加V带。
不好意思哈,原图太长,我抠出来时,自作聪明的把左端原来的结构镜像就变成第一张图样,原来的结构就是第二张图。
图纸里面是,左端采用深沟球轴承右端采用2个反装的圆锥滚子轴承,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幅对的。

不好意思,其实是一张图,我抠出来时,自作聪明的把左端原来的结构镜像就变成第一张图样,原来的结构就是第二张图。
 图纸有歧义我用语言描述下,还请大佬指导下:这个丝杆是用于扭麻花钻的设备,会受到一定的翻转力矩,且跨距比较长。这个图纸中左端采用深沟球轴承右端采用2个反装的圆锥滚子轴承,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常用的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较节约成本,机床固定端一般使用精密角接触球TAC,BNR系统的做固定,支撑端使用深沟就可以,两端固定的机床较多。还是看自身设计为准备。

网友:
其实市场上大把的滚珠丝杠轴承 看你能掏多少银子,各种品牌,各种精度。长度过长的话,选DF面对面安装。

网友(2017-05-30):
个人觉得你这种安装方式  在装配时要注意  轴承的安装  如果装配人员  没有安装好  可能会违背你的这种设计技巧及优势!
               这种设计我们这边有但是我还没么有问过设计师   不过个人觉得这种设计和以避免轴承的跳动  这样设计常在机床上见到        不过你可以去THK那些卖丝杆的供应商那里得到了解  他们也会卖这种座子   例如:kk  等等。。。
                                                                                        求楼主一件事    文问道了麻烦分享下   谢谢!!

网友:
楼上我说kk固定端。说错了 是BK

网友:
手册里有,这是典型的固定方式。一端径向固定+轴向固定,并且间隙可调,控制跳动精度;另一端径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