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清单误删零件怎么重新添加零件?

楼主(2017-04-09):
如题

网友:
删除了不是隐藏了,就只能重新生成明细表

网友:
表格更新即可

网友:
更新表格

网友:
以上回答都JB胡扯,我真奇怪,现在一个个毛不懂,瞎B次什么玩意。
第一步 右击材料表任何一行,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显示行/列命令

材料明细表会显示出所有删除或隐藏的行或列,并自动用颜色覆盖以示区别。
而此时鼠标指针会变成一个眼睛图标,你就点选你需要显示的行或列吧

最后用鼠标指针随便点击图形区域的空白处,材料明细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