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号钢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7-04-09):
一提到45号钢 都知道材料相对于较软 计较好加工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还希望社区的兄弟姐妹们能给予帮助    我是精雕机做模具的  现在45号钢铣出来 刀痕很重 一圈一圈的 很难看  社区的大神们能给予帮助一下吗

楼主:
现在加工出来太难看了

网友:
刀具磨损了?所有的面都是雕刻机加工的吗?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轴向间隙

网友:
这产品有抛过的吧?
楼主再贴一下刀具照片,报一下切削参数。

楼主:
没有抛过光  用的刀棒自己磨得刀  用成型侧刃刀更不行    转速10000 进给1000   切削量5到10斯

楼主:
这是加工刀

网友:
留余量磨头精磨?

网友:
楼主把刀具和产品的照片拍得再清楚一些,产品照片要能看清楚纹路,刀具照片要能看出主要角度。
看到前面的刀具照片,问一下楼主的刀具悬伸有多长?

网友:
大概还是刀的问题

网友:
是否跟刀具磨损后重新修磨技术有关,如果换一把新刀呢

网友:
精雕机动力头(主轴)刚性太差的缘故

网友:
别问了,45#加工出来本就不亮

网友:
45有点偏软吧

网友:
45钢本来就是很难做亮的材料,材料特性决定的,你这情况新刀或新刀片转速高点一开始做可以很亮,没加工一会马上就不行,正常,以前45号我们加工很多,做个调制增加点硬度后加工起来会亮很多

网友:
调质一下,或者用40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