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条形孔有什么好的方法做可调节定位

楼主(2017-04-10):
如图,条形孔有什么好的方法做可调节定位

网友A:
圆棒上面加一个夹紧装置,调到合适位置,夹紧固定就了,你这圆棒转不转动?不转动,直接轴端攻牙,套个螺母,滑到位置后,直接拧紧就行了。(个人拙见)

网友B:
长孔里面间断做几个棘轮装置,分几档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棒上面加一个夹紧装置,调到合适位置,夹紧固定就了,你这圆棒转不转动?不转动,直接轴端攻牙,套个螺母 ...

用6MM的银钢支上面攻不了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孔里面间断做几个棘轮装置,分几档可以吧。

有没有简图?

网友:
可以从底面想想办法,比如底面做个卡紧的,跟长孔联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MM的银钢支上面攻不了牙的。

那就做个夹紧装置,或者下面说做个卡子卡住就行了,你这最好是一端做个阶梯,就固定另一端比较好,两头固定比较麻烦。

网友:
在腰形孔两边买两个大型号的锯条,从两边卡住它

网友:
那为啥不直接做一排螺纹孔

网友C:
做个这样的耳朵然后轴穿入这里面,靠耳朵来固定

网友C:
或者这样的把轴扣里,剩下的自己改动吧

网友C:
这样也行 方案2

网友:
中间是M6罗纹,

网友:
长杆两端钻螺纹孔穿螺杆(与腰形长孔平齐)通过旋转螺杆,可以使长杆任意位置定位,普遍做法(类似皮带张紧装置)

网友:
如果转动,一头套一个关节轴承,然后调节螺杆来完成调节和限位。

网友D:
这样呢,用螺栓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这样的把轴扣里,剩下的自己改动吧

谢谢,你这种还得在座上开两条长条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呢,用螺栓调节

谢谢,这个方法我也想个,也不好做,还得装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 方案2

这个还不错,谢谢

网友:
试试圆棒中间部分增加螺纹,然后通过螺母往外旋来固定位置

网友:
分几档的话你还不如外面焊几个螺母,虽然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这样的耳朵然后轴穿入这里面,靠耳朵来固定

在中间打个孔上顶丝锁紧那个棒就不转动了

网友(2023-09-27):
棘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