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气缸25行程无缓冲满行程使用可不可以?

楼主(2017-04-10):
20气缸25行程无缓冲满行程使用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接头处加调节阀,太快了话有损气缸。

网友(点评):
节流阀是必须的

网友:
活塞里的磁环容易撞碎, 如果不需要磁环,做成一个金属的塞在里面就可以了,其它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点评):
金属的塞怎么加进去啊?可以要求厂家么?

网友(点评):
通常活塞是两片拼起来,安装在活塞杆上,末端有螺母并紧, 磁环装在中间两个活塞中间,又起到支撑作用,磁环压制出来的,易磁;车一个金属的把磁环替换掉, 大缸径活塞是一体的,用的软磁环就不会; 可以要求厂家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频率不高,速度不快, 一般的标准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A:
要看你的使用精度和工况。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使用频率也不高

网友B:
我这边用气缸基本都是满行程使用,不加缓冲,不过接气口都是用调速阀,而且气缸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C:
一般不建议用完气缸行程

网友(点评):
那么丝杠类的直线模组可以满行程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用气缸基本都是满行程使用,不加缓冲,不过接气口都是用调速阀,而且气缸速度不会很快。

如你所说气缸速度不会很快,那么按照你们的那个不是很快的速度来测算的话,我这个25行程的走完一个行程得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气缸速度不会很快,那么按照你们的那个不是很快的速度来测算的话,我这个25行程的走完一个行程得 ...

没有实际测过,不敢瞎说,不过25这么短的行程如果伸出去马上缩回来1-2S内就能完成吧。

网友:
20与25气缸缸径都比较小,冲击力没多少的,不加满行程移动可以的

网友:
配带缓冲的气缸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建议用完气缸行程

这个应该可以吧,但一般不会那么巧,刚好用完行程吧.你还得预留出极限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使用精度和工况。

那应该也可以用,只是寿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