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接旋转接头的气爪相比普通气爪成本高么?

楼主(2017-04-10):
同事说价格很贵,可是我有点疑惑,就一个旋转接头会导致那莫大的差距么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结构了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一个气爪?

网友:
气动旋转接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接口应该是通用的吧,只是多一个旋转接头的成本

网友(点评):
普通气爪双作用,旋转的是单作用 ,中心进气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的气爪,能否上图片分析下

网友(点评):
跟普通气爪差不多,就是整体会旋转

网友(点评):
那能旋转的肯定贵一些了;但也要看品牌

网友:
就是多了一个旋转接头、螺纹孔密封件,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点评):
普通气爪双作用,旋转的是单作用

网友A:
贵了一个旋转接头的钱吧

网友(点评):
旋转接头很贵么

网友(点评):
气动的很便宜,可以忽略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了一个旋转接头的钱吧

倒也是不算贵,网上有报价,各种质量报价不一样

网友:
旋转接头很便宜的进口的也就是一千多

网友(2017-06-12):
旋转接头压力越大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