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一下水胀成型系统

楼主(2017-04-10):
小的刚学这个没多久,想问一下,水液压的元件可以直接用市面上那些一般的油压元件吗?还有我是应该先确定泵的规格再去设计,还是从输出压力或者最大流量开始计算啊

网友:
密封件对水和液压油的相容性是不同的,一般不能通用。选型是应该根据工况先确定压力和流量再确定泵。

网友:
应该从输出压力开始计算

网友:
水沸点比热容都不好,而且容易生锈

网友:
应该是先确定输出压力或者最大流量来选择泵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