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车出来的产品不同心

楼主(2017-04-10):
一把刀车出来的产品不同心是咋回事,跳动有20丝左右

网友A:
用的什么机床?怎么装夹的?产品图纸?用的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机床?怎么装夹的?产品图纸?用的什么刀?

以前都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前几天发现磨床单边有一块磨不出来,以为夹头没夹住抖动造成椭圆,量了发现也没椭圆,才纳闷了

网友(点评):
磨床问题。卡盘或中心孔不在工件中心。

网友:
车床主轴跳动与卡盘夹持不圆,和顶尖不圆或顶松不圆造成工件的不圆有什么区别?

网友:
产品长的啥样都不知道,怎么判断问题出在哪?猜都没法猜!

网友:
装件时打表了没有?

网友:
有没打中心孔,如有中心孔太浅也可能造成不同心!

网友:
磨床使用的中心孔有可能打偏了,或者粗糙度不好也可以造成这情况

网友(2017-06-09):
太多原因了  机床问题  刀具磨损问题

网友:
1.量一下主軸是否跳動,
2.直徑50材料 走一刀 車100mm,公差0.01以內

3.如果都大於上敍,太好了有人撞機了

网友:
要有产品怎么装夹的,刀具的刚性是否足够,机床的性能是否完好。等很多问题都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