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选择求助

楼主(2017-04-10):
如果要用弹簧推动35KG到一定角度,5度就可以,那么按照经验来选弹簧的中径大概是多大?长度?

网友:
弹簧压缩长度, 中径, 线径 都和35KG有关系, 首先你需要确保哪些尺寸,比如行程距离,安装空间及尺寸是你有要求的;  5度角度,在延长的边上, 长度有很多;

网友:
作用点在哪儿力臂多少等等参数都没有怎么选?

网友:
中径20;线径1.5;可以达到35KG的

网友:
要达到要求的弹簧有很多型号,关键是你的约束尺寸有多少

网友:
下面这根市场供应的普通弹簧可以用:
中径选40-50,钢丝直径2.8-3.5螺距(导程)15-20

网友:
先把结构简化成数学模型,35kg的重物未必需要的就是35kg的力,实际力的大学,弹簧的两个极值,径向的空间约束,工况环境对材质的要求……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