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造师父

楼主(2017-04-10):
抓取纤维芯料,一次多个100*100*1000的矩形块,想用如图抓手,请铸造老师们评估一下可行性,与用线材加工成本比较哪个更好些?

网友A:
从成本上考虑, 量少的话铸造比较好,量大的话型材比较好; 无论哪一种,从结构上楼主都不应把图中右下角做成锐角,成型有问题,改圆角要大, 38圆那地方添加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成本上考虑, 量少的话铸造比较好,量大的话型材比较好; 无论哪一种,从结构上楼主都不应把图中右下角做成锐 ...

您说的大量用线材,看来只能这样了。谢谢指点。我的图纸是反映钩子的局部。部件整体是图中的样子,考虑焊接。

网友B:
103-19=84

网友C:
你这种结构的,铸造做不出来的

网友D:
明显焊接件,但是量大的话,钢丝可以冲压,然后在焊接夹具上机器人焊接.

网友:
角度刁钻

网友E:
铸造的优势在于复杂性、承压、减振方面。这个明显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焊接件,但是量大的话,钢丝可以冲压,然后在焊接夹具上机器人焊接.

谢谢指点,这是我觉得最符合工艺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造的优势在于复杂性、承压、减振方面。这个明显不是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焊接件,但是量大的话,钢丝可以冲压,然后在焊接夹具上机器人焊接.

我最原始的想法也是焊接,在实体上方便装配也做了凸起,但对于具体工艺真的不懂,所以请教给位师父~
请问能细化一下冲压工艺吗?做过冲孔等技术工作但不太了解这样的冲压的精确度(尖的位置的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结构的,铸造做不出来的

只做钩子,钢管直接买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19=84

你算的对,但没用

网友(2017-05-21):
焊接件,一定要考虑使用焊接工装,精确快速,可以找我联系

网友(2020-11-18):
局部和实物差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