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刀具需要提哪些技术要求?

楼主(2017-04-10):
设计一把切管的刀片,材料选用W18Cr4V,在技术要求中,应该提哪些技术要求?比如说,我提了硬度是HRC63~66,但是具体采用什么热处理过程我没有提要求,这样会不会导致虽然硬度达到了,但是其他的一些性能却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
设计技术要求一般就是形状尺寸和最终表面硬度方面的技术要求。具体的工艺过程包括热处理过程是工艺方面的工作,是为达到设计要求而制定的。
设计技术要求是解决一个做什么的问题。
工艺过程则是解决如何做到设计要求的东西这么一个问题。

网友:
再要楼主可以增加对齿型的要求,及检验要求。

网友:
2楼的意思是直接表达技术要求即可,其它的是工艺方面的事情

网友:
硬度高了,就会很脆 容易崩!很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