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水泵底座

楼主(2017-04-10):
知道了水泵的重量是530Kg,泵底面的宽度是300mm*300mm。想要使用Q235设计一个水泵底座,水泵底座的设计高度是235mm。
请问应该怎么设计,并且告知板的厚度,以及计算过程。

目前我计划是如图所示的。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够承受住530Kg。希望吧友们提过多种设计方案。

楼主:
水泵底部螺栓的安装位置暂时不要考虑。现在主要考虑中间支撑板的承受能力。
目前我使用的是8mm的钢板,但是担心会被压的变形。
现在迷茫了,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8mm太薄,至少15-20,用方管+筋而不是薄板做支撑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加点筋,

网友A:
不管怎么做,都要有加强筋

网友B:
四根100*100*10的方管加筋,上下板20-30厚,载重一吨没问题

网友:
没有管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100*100*10的方管加筋,上下板20-30厚,载重一吨没问题

板有点厚了吧?有点浪费材料把?

网友(点评):
做机械设计,浪费材料是小事,超载失稳是大事.再说你半吨多的东西,这板厚一点不过分.

楼主:
水泵的出水和进水都有管道,管道在这里暂时不考虑。因为有独立的角钢来支撑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做,都要有加强筋

增加加强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承受530Kg的临界板厚是多少,是不是8mm的厚度已经足够了。

楼主:
大部分的设计者都是直接使用以前的案例,或者直接调用公司的图库,经过拼接设计出水泵底座。而没有自己根据屈服强度和钢材的截面积计算抗压能力,没有真正掌握设计的要领。这一次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所以想要请教吧友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有点厚了吧?有点浪费材料把?

希望您能够按照您所提供的方案计算一下100*100*10的方刚能够承受多大的重量。
我认可您的方法可行。
但是更想学习计算过程,并且提供设计思路。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有点厚了吧?有点浪费材料把?

希望计算详细点,传授设计方案。

网友:
楼主的问题属于钢结构设计中轴心压杆的问题,参考钢结构设计原理就行。另水泵运行需要考虑振动的影响

网友C:
告诉你一点个人经验:有连接螺栓的板选择和螺栓直径一样或接近的板厚,也就是说连接螺栓是M20,板厚选择20mm是绝对合适的。中间的支撑板最好选用型材,比如槽钢或者工字钢或者矩形钢管,同等重量下比单纯的钢板承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点个人经验:有连接螺栓的板选择和螺栓直径一样或接近的板厚,也就是说连接螺栓是M20,板厚选择2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