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粗糙度数值来定义抛光获得的表面到底是否合适

楼主(2017-04-10):
偶然看到这么一句话,我就不明白到底粗糙度来断定抛光合不合适,大家来讨论下吧 求个明白

网友:
表面粗糙度有不同的检测方法和表示符号

网友A:
表面粗糙度一般是由所采用的加工方法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例如加工过程中刀具与零件表面间的摩擦、切屑分离时表面层金属的塑性变形以及工艺系统中的高频振动等。由于加工方法和工件材料的不同,被加工表面留下痕迹的深浅、疏密、形状和纹理都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一般是由所采用的加工方法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例如加工过程中刀具与零件表面间的摩擦、切屑分离 ...

那抛光到底能改善粗糙度吗?抛光完的表面状态还是沟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抛光到底能改善粗糙度吗?抛光完的表面状态还是沟壑?

有改善,但是不大,只是亮度有所增加
抛光完的表面沟壑依然会存在的

网友(2022-05-10):
不懂,那要怎么标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