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设计案例

楼主(2017-04-10):
应用变量分油器设计的静压供油系统

网友:
大侠1图的外圈流量是内圈流量的1.5倍,是靠不同的齿轮大小完成的?

网友(点评):
改变齿轮模数齿数厚度都是可以的,设计时灵活掌握。

网友:
用什么软件作成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是我看花眼了吗,数不清个油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花眼了吗,数不清个油泵!

这个与我们通常的泵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原理如下:

楼主:
变量小流量分油器使用说明变量小流量分油器(分油器)是恒流静压系统的一种供油产品。通过调节分油器进口流量从而对静压导轨的供油流量进行调节,弥补由于设计计算假设条件预估不足,导轨面加工几何精度误差,导轨副配合误差而产生的固有接触间隙对流量的不确定需求,也包括实际使用时油品粘度对油膜厚度的影响。是小流量多头泵的迭代产品。1.   满足使用的静压系统构成供油油源→流量调速阀+小流量分油器→静压油腔。精滤后的油以预载压力通过调速阀给分油器供油,分油器均匀等分后通过各自的通道进入到各自的静压油腔,构成一泵一腔的恒流静压基本系统。可以方便插入液压辅助元件及装置,包括进出油口压力检测,微调出口液压阻尼节流器,进口流量远程伺服调节器,油膜厚度智能控制器。2.   产品特点变量小流量分油器由调速阀和分油器组成,流量调节范围宽,外形尺寸小,便于设计安排,布管接管方便整洁美观,出油口与用户部件连接有管式和板式两种。产品中自带滤油器,过流能力30L/min。3.   压力流量特性流量调节采用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串联组成,阀的液动力按静压导轨通常使用的压力值设计,有较好的等流量特性。4.   正常工作条件前给泵供油压力≧分油器工作压差(不大于1Mpa)+静压油腔最大压力+管路压降+预载压力5.   油品清洁度应达到国标等级16/19,使用的过滤精度25~30μm;6.   油膜厚度调整①  开启前给泵,调速阀在关闭位置,系统供油压力满足“正常工作条件”;②  旋转调速阀调速钮进行流量调节,油膜厚度按设计要求调定。7.   小流量分油器型号说明FCB-M12200:出口12,每口流量范围30-200mL/minFCB-M24200:出口24,每口流量范围30-200mL/min目前已生产的分油器出口数36(刚性同步),每口流量范围30-800mL/min